IBM R52 掉电求助

楼主(2009-06-29):
IBM R52 单用电池 开机运行3D MASK  没问题不会掉电 如果用适配器开机运行3D MASK 就会掉到电 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也会掉电  掉电之后还是能充电。 各位大哥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知道的帮下忙

网友:
那位大哥麻烦提供一下维修思路好吗

网友:
插电源,CPU会全速运行,而用电池,CPU会降速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应该没问题 插可调电源开机运行都没问题 只是运行大程序之后就会掉电 掉电之后就开不起机了 要把电池 重新拔插一下才开得起

网友:
找找是不是电池电源的切换电路出了问题噢,试试看!!!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MOS管换了

网友:
补焊下系统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