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维修点不亮内存

楼主(2009-06-29):
维修点不亮的DDR内存,用什么主板去带,我试了好多种主板都不行,用一根好内存去带一根点不亮的内存,试了无数次都没有成功,有哪位高人肯指点一二?本人真的好郁闷!

网友:
用那些垃圾865pe的就可以了

网友:
把内存插后面的槽  带啊

网友:
最好是用杂牌的板带

网友:
最好是用杂牌的via芯片板带

贝贝 -2 灌水

网友(2009-08-03):
怎么带内存啊  学看那么就主板维修都不懂什么是带内存

贝贝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