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CPU温度过高的问题

楼主(2009-06-29):
本人有十多块主板都是CPU温度过高,经常导致电脑蓝屏,试过很多方法,加装大的散热片和风扇都效果不是很好,北桥也加装了风扇,有时候还是蓝屏,而且CPU温度还是好高的,请教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故障一看就看到了。主板供电电容有3个都鼓起了。整块主板的温度随着开机升温不小,使用过程中CPU使用率很高,这时连听音乐都是卡的,鼠标移动明显的卡。更换鼓起的电容问题解决。主板升温也随之消失---一切正常。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听楼主这么一说下次我也可以试一下了,碰到过差不多温度很高的机器,换过风扇,CPU边上的风扇座,给南北桥加导热硅脂,都没用,有一台换了个电源情况有好转,不过温度还是高,就是没看到电容鼓包的,两片都是去年买的845,用料差的很,不会还真是电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