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CRT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29):
昨日接修一台17CRT显示器开机保护。测视放LM2469  80V对地短路。然后大板G1有明显烧断的地方。补上 换掉LM2469开机 能听见高压启动的声音。但是屏幕成白屏了。 郁闷怀疑是预视放的问题更换故障依旧。晕死,行场IC换过了  现在怀疑是小信号处理有问题。但是具体不知道查什么地方。。
各位大师傅们   给支个招啊。。
    HELP ME ~~~~~

网友:
视放LM2469 前面还有小信号处理IC呀,还有象这种情况你先写下ROM数据,再看

网友:
ROM数据写过了。小信号处理IC 我也换过了。  对了24c80是EPROM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