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9负压问题。。求助

楼主(2009-06-29):
一上电负压一整路烧还打火 把整路元间都换了 还是一样 把高压引脚断掉可以显示 但是显示拖尾 求助求助。。。。
求助

网友(2009-12-21):
高压包可能坏了

网友:
讲得不清不楚的, 别人怎样判断啊

网友:
打火就要考虑高压包是否坏了呀,,,,,

网友:
检查一下整流管是否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