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511高压条不工作求教

楼主(2009-06-29):
高压条接口有12V电压 有个接口脚有1.2V电压,一个脚无电压。请问这个1.2V是启动电压吗?
谁有正常的电压数据告诉下,或发个图纸给小弟研究下。谢谢

网友:
高压条的接线一根电源,一根地线,再有一根触发,就可以工作了.可以再多加根调亮度的.
电源和地线好辨别,触发和亮度调节不好辨别,简单辨别方法可以这样,因为触发是3V,你加个3V电在高压板的接口引脚上(别到电源和地),灯管亮了就说明这是触发脚.亮度调节需要用万用表量,按调节键会量电压从1V到3V变动(大概).

网友:
1.2V应该是亮度,启动信号一般要大于2.5V.

网友:
一个脚无电压,应是启动信号端。无电压应查主板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启动信号,很好查的,在待机时候测每个引脚的电压,再触了测第个引脚的电压,两次一对比就能知道那个引脚是启动脚,因为启动脚在没触发下是没有电压,触发后才会有电压出来。

网友:
我把本本给拆了后清理下了灰尘,开机马上有启动电压2.6V了,但是还是点不亮灯管,换条通用的高压条可以点亮,但是是在用电池的情况下,我把电源适配器给插上后,启动电压马上降到0.45V,请问是那里电路坏了。

网友:
拔下电源适配器电压马上又回复到2.6V

网友:
这个问题没人知道了吗

网友:
改条不就好了

网友:
我把电源适配器给插上后,启动电压马上降到0.45V,拔下电源适配器电压马上又回复到2.6V;这个电压是测量的哪里的电压那?

网友:
高压条接口电压,我改条用电池可以亮,用电源适配器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