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液晶,无显示,有指示灯。。。

楼主(2009-06-29):
信号线拨掉,有检测信号线的小框在飘,,插上信号线,没连主机,,就黑屏了,,按一下按键会有TEST GOOD的提示。。。

是什么问题。。。

网友:
额。。。量一下电压正常不。看看滤波电容鼓出来了不?

网友:
信号线有问题吧

网友:
信号线没问题。。。已排除

网友:
q期待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可能是MCU坏了。一般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啊

网友:
"信号线拨掉,有检测信号线的小框在飘,,插上信号线,没连主机,,就黑屏了,,按一下按键会有TEST GOOD的提示。。。

是什么问题。。。"
你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大呢

网友:
主板上IC200程序丢失。

网友:
先回复工厂初始状态。再看看。我也处理过一个全黑的。接不接信号线都黑。指示灯正常。而且不接开机的电脑还调不了菜单。接上开机的电脑后,黑屏,但是能出来菜单。这时把它回复一下就OK!!!我还专写了一个帖子说这个问题。最近的液晶对比度高,在接电脑显示黑屏时和不给点几乎看不出差别。而且菜单的提示让客户调没了。这样接电脑黑屏,不接电脑也不提示五连接。例如最新的HP液晶有管理功能可以调整提示。CRT的优派的亮度控制是全程控制,就是接不接信号线都按照接信号线时的设置状态。你可以看看这个显示器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