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 南北桥很热

楼主(2009-06-29):
cpu 是赛扬3.33的 而且经常蓝屏 主板用了不到半年!
是不是我的cpu太大了啊 主板造成负载? 请高手指点~!
cpu

网友:
CPU 不会大的 如果排除 电源 内存 显卡 那就是你的主板有质量问题了 尽早解决吧

网友:
你 换 下 内 存 看 下

网友:
内存问题 大 我的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我有遇见过,而且搞好了,945可以上双核的,你的CPU肯定不大的,所以你先把别的如内存条,硬盘都排除掉的话,还有一个是大家忽略的,就是电源也会有影响的,我的就是电源是好了,也能用,就是经常的蓝屏,你不防换个电源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