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网卡问题

楼主(2009-06-29):
一台D600的笔记本新装的系统,网卡驱动正常,连上网线,能自动从路由器获得IP,但是PING路由器,不通,只有发包无收包。路由器,网线都是好的。机器的RJ45接头至网卡都检查过了,无虚焊无断线。实在想不通的就是,在获取IP的过程中,同DHCP服务器通讯应该都有收发数据吧,但为什么获取到IP后就只有发包没有收包了呢?有没高人指点一下。难不成是网卡坏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网卡的工作模式更改下,

网友:
也不能上网吧?  先禁用 再启用看下,

实在不行 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應該有ip冲突,重啓路由器或reset路由器,讓路由器重新再指派ip

网友:
更新下网卡驱动,如果还不ok那就更换网卡吧!

网友:
顶5楼吧。我也认为是驱动的问题。
现在有些版本的GHOST系统装完之后可以正常识别网卡。可就是不能正常上网。更新下驱动有些就OK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试过,后来重设IP后重启正常,试试.

网友:
先下个原版驱动试试,不行就再刷个BIOS。回头来说结果哈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网卡EEPROM坏了。24C256,MINI-PCI边上。换了一个OK了。
全靠Broadcom Advancde Control Suite这个软件哈。以后Broadcom的网卡出了问题可以用这个软件来测试哦,比较直观。  谢谢各位观注

网友:
用短接头测试,不要连网线了。
1、PING 127.0.0.1
2、PING 自己IP
3、PING 网关(去掉短接头)

短接头 就是 1-2 3-6 相连的RJ45头。可排除网络的干扰,快速测试本机的网络参数、驱动等是否正常。

网友A:
手动填一下IP地址和DNS

网友:
剛想回 看到10樓版主回了
CISCO 判斷網路故障的4步啊
ping 127.0.0.1 告訴你協議有沒有起來 要是協議都沒有起來別的就不用談了啊

网友:
你先吧网卡禁用 在启动 输入ip 不要自动获得 在ping 网关 看看
在有 检测下你的路由 看看是不是吧网关的ip 绑定了
改 网卡 为10m 一般就可以 你像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原因 你光说 不是很好判断 要是可以再现场看看
我保证5分钟 给你搞定 嘿嘿

网友:
我有碰到过几类相同的问题,就是网线的头出问题

其实就是1.2.3.6这4根中间的一根出问题,有可能是线材的质量问题或是RJ45水晶头的质量问题,用测线仪测,看不出没什么问题来。但是接上网卡后,OS的右下角是没有红色的叉叉的,Ping网关是Ping不通的,全是超时的提示,只有重新做了水晶头才可以。

网友(2011-04-02):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怎么都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