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A-P4M800 PRO-ML 开机停在LOGO画面,解决办法

楼主(2009-06-29):
神舟HA-P4M800 PRO-ML  开机停在LOGO画面,解决办法
我有一块神舟HA-P4M800 PRO-ML  主板,开机停在LOGO画面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不行在刷BIOS,也有可能是桥需了

网友:
BIOS刷过,内存当然换过。。。

网友:
停在那键盘灯是否常亮?

网友:
健盘灯没有反应,好像是死机一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P4M800
看论坛里这个贴的第十楼就OK了

网友:
清CMOS,刷BIOS,加桥。搞不定的话给同行搞。

网友:
建议LZ以后发帖前 在论坛上面先搜索下。。。我也是这个问题 搜索了下就搞定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P4M800  10楼。。仔细看下吧 。。

网友:
我直接把他的回答发上来给你看下吧,,,,是CPU座后面的R1和R2  两个0欧姆掉了,分析:此板用的原装风扇的底座正好压在这两个电阻上面,稍不注意就把这两个电阻弄掉,跑4E的板子把这两个电阻补上就好了!故障现象就是死在LOGO画面!

网友:
拔掉硬盘或屏蔽LOGO

网友(2009-12-14):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跑到LOGO就死机,电阻都有啊。。

网友(2010-04-14):
先查PS2口是否正常,然后再查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