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a30h 电流上到0.6后报警一长三短

楼主(2009-06-29):
由于这个机子的板子是叠起来的不好检测,特问哈有没有大侠修过,直接给点建议啊,cpu的电压能测1.75,内存的电压时钟都有
cpu

网友:
一长三短不是报显卡吗?

网友:
来自: 广东
估计内存报错,不加内存会不会叫。

网友:
不加内存也会叫,cpu会发热,但是电流直接到0.6后就不动了

网友:
我怀疑是北桥的问题,打内存阻值都是很大

网友:
报警声代表的意义要更具BIOS类型来判断

网友:
换BIOS 试试看看

网友:
报内存的,我估计,插了也是不插也是,肯定是内存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