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8600GT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6-29):
七彩虹8600GT显卡点不亮,测GPU供电为1.48V。显存为DDR3。电压是2V。GPU供电我觉的是正常的。显存是DDR3网上查了下。工作电压正常为1.65V。控制显存供电的驱动芯片的第一脚电压是13.1V。好奇怪啊。各位大侠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
测一下总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你的卡应该是芯片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32根线打阻值全部正常。就是显存供电高。不正常。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显存电压是正常的  不用考虑了

晶振  核心主值  3.3v  对地  bios第八脚对地主值

从反面看 金手值  12v供电那部分  最左边的那根线对地主值正常在500--800之间

最好a卡带着他进dos  nvflash -c  查看主芯片是否工作

网友:
最好a卡带着他进dos  nvflash -c  查看主芯片是否工作

请问如何用  “最好a卡带着他进dos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AGP的A卡进入DOS中,用Nvflash -C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