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主板自动上电断电,且不开机

楼主(2009-06-29):
我碰到一奇怪的主板问题!天虹红色845GL主板,通电自动上电,代码走到2d(5S左右)断电,测开关针0V供电,点开关不上电,开关接1K电阻,连5VSB,电阻连5V端有电压5V,连开关端无电压,另引高电平到开关针上,可开机但5秒后仍自动断电?不知何故障?

网友:
我有个坏内存插上主板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
楼上说的是。我那板通电代码先是跑到90后自动断电又重启跑到Ad,查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要不内存坏了,要不内存供电问题。楼主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看排阻有没开路,这样的问题一般换IO都好
但是为了对以后印象深刻最好 跑线路 吧你这个主板的触发流程跑出来 一边跑一边话画图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是IO开机还是桥开,第一你那肯定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有的板在开机电路中设有门电路,用它去触发IO,像这样的5VSB没有,多为门电路坏。
有的是IO直接管,那就换IO一试。
还有另引高电平到开关针上,可开机但5秒后仍自动断电,说明板子上还有部份在短路。有没有试着强行加看还自动关机不?

网友:
先修自动上电,一般为IO,桥故障!!

网友:
短路?保护?

网友:
换电源自动开机.    IO  三极管都换一下。绿5V到南桥的电路跑跑。如果有什么元件就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