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联想显示器ld757ps的ic不加电

楼主(2009-06-29):
有一台这样的问题:显示器不加电,检测ic901内部短路,电源板保险没有坏,更换ic后出现下面问题。
ic ld7575ps,不加q901开关管,vcc电压15v,out电压1.4v,比较稳定,
安装上q901开关管以后vcc电压15-24跳变,主板有12v输出,但是很不稳定,12-26之间跳变。
没有5v输出,跑线也没有找到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还需要什么参数我立刻告知!

网友:
后级有可能还有短路的

网友:
确实有短路的现象,谢谢了,我还在检测

网友:
5V输出的肖特基管有没有坏。开关管S级有一取样电阻,0.5欧左右,看看坏没坏!

网友:
后极有短路或者是反馈电路有问题,光耦和电源IC以及之间的元件

网友:
呵呵!可以重点看一下反馈回路,如TL431,不过楼主是不是不接Q901就通电了?这种做法不可取,搞不好会损坏IC

网友:
是电源保护了,看是过流还是过压

网友:
确定是后面的一个d206短路导致,感谢各位,现在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