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spire 3600 触发掉电

楼主(2009-06-29):
一台宏碁Aspire 3600 触发掉电 ,有待机电流0.03  ,触发1.22掉回0.03 ,有3V 5V 1.8 V1.5 V和cpu1.6V供电 ,时钟有输出, 示波器有电压无跳变 ,无明显短路和损坏的痕迹 , 求维修思路和解决办法

网友:
看一下CPU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显卡或者屏有短路

网友:
开机的时候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每个电压都有

网友:
试着断开检测信号看看!!根据好信号去查查。

网友:
补:没有PG 复位

网友:
查查系统的的电源检测线路!!!

网友:
cpu 假负载上测无PG 复位 mini pci 也无复位  我断开LVC14A 10脚的PG 后上假负载触发0.22电流 不在掉电 上cpu  电流到3.2A掉电   楼上:你讲的电源检测线路是指5V 3V电源ic的电路 还是cpu电源ic的电路啊

网友:
为什么 lvc14a 10脚的总PG输出是经一个电阻接地   cpu的PG经3个电阻到南桥

网友:
哪位大师给指点下小弟我,有图纸的给个图纸也行。小弟我在着了多谢给位了!帮帮忙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