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HPC显示器时显示时不显示

楼主(2009-06-29):
今天接了个HPC显示器,它的故障是开机显示正常,但过几秒钟或者过分吧钟就不显示了,可瞬间又可以显示或者过10几秒显示正常。它黑的时候电压也蛮正常的,只不个有的时候不显示时,电压会有瞬间的大幅度摆动,那时候可以听到滴答声。

头像被屏蔽

网友:
高压部分漏电了吧

网友:
查继电器啦

网友:
12V出来的一个电阻虚焊  我遇到个的

网友:
按照常規來講是虛焊吧

网友(2009-10-08):
出现故障的时候  用力 给他一巴掌  试试好了  就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