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

楼主(2009-06-29):
我今天接到一块方正的品牌机的板子 板子是华硕的P5SD2-TM/S
  他不插内存可以跑到C1  但是插上内存就不跑了  而且复位灯狂赏
  还详细说一下
  CPU的电压为1.3V   内存的电压为0.91V
  北桥的电压为1.3V  南桥的电压为1.8V
  BIOS我也刷了好几遍  还是不行  I/O我也换了  还是不行
  现在搞的我真的没有头绪了
  希望哪位高手跟我出出主意  在这里谢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插槽短路了哦

网友:
你那个一定是内存问题,DDR1的。主电压是2.5V上拉电压为1.25V。。。。。DDR2的是1.8和0.9V你那0.9V的电压有了那1.8的啦?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 当然复位回不正常 还有 775的主板内存供电有问题可以导致CPU供电不良
你现在说的09V是说的VTT电压还是内存的核心供电啊 核心电压应该是1.8左右
建议LZ重点先修内存

网友:
内存事DDR2的核心电压为1.8V   上拉电压为0.9V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块和这个一样的板子  而且问题也是一样的  人到烦死

网友:
继续求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