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正屏白屏

楼主(2009-06-29):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液晶  客户说变颜色   测验   可能是VGI头坏了  摇一摇又可以正常没有变颜色   拆开把头换了  考机二十几分钟OK   装起    才都装完了就没有打螺丝了再通电试  白屏了    就好像没有接屏线一样    折开后看都接好了   不过看到屏线接屏那头  屏线有烧黑的印记   我量了屏线没有断    驱动板也有电压    可以正常开关机  就是白屏  不知道如何下手呀

网友:
接触不良,用天那水洗下

网友:
烧黑的那头刮一下,要把烧出的氧化层刮掉才行

网友:
3# 武汉天涯浪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去掉了还是一样呀   会不会是屏电路烧了

网友:
先看看屏有供电。

网友:
好了  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有烧黑的印记 说明屏烧了,不查明原因只是把那烧黑的部位除干净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