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不到硬盘

楼主(2009-06-29):
最近发现几个奇快的问题,几块精英的主板,头一两天还是好好的,不过一下子都认不到硬盘了,对了,之前放了下电,数据线绝对没问题,都换了N个了,主板也没什么问题,除非南桥坏了,那我就认了。。。。认不到硬盘,板子就报废了,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不一定就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我都换了几个好硬盘,都没用。。还有,bios里面应该没问题,因为只有一个接口,串口的sata

网友:
是IDE的还是SATA接口的,如果是IDE的的话看一看电源供电正常不,还有就是你说的桥挂老,SATA的话,有的板子有转用SATA的芯片看它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看BIOS中能否认到, 能认到就登录一下默认模式, 否则用力压一下SB,如果能读盘就加焊SB,还不能认到,多数是SB挂了.

网友:
一般板子是不会坏的,方便的话,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最近发现几个奇快的问题,几块精英的主板,头一两天还是好好的,不过一下子都认不到硬盘了,对了,之前放了下电,数据线绝对没问题,都换了N个了,主板也没什么问题,
怎么好的,一切都能用吗!为何还坏!跟放电毫无关系!

网友:
我怀疑是放电导致的,bios里面的参数没了。。。bios里面也认不到硬盘

网友:
晕死  你先看 硬盘有马达在转吗?     数据线有没松动?   硬盘跳线呢?  COMS里找不到硬盘吗?

网友:
刷BIOS,换NB

网友:
有些板是要在BIOS里面设置硬盘模式才认得到硬盘的。

网友:
把光驱和硬盘都插上试下看看 ·`

我碰到个845板子单插硬盘不认  插上光驱就一切OK了 · ·

网友:
你还是先进BIOS里看看 先软件在硬件吧

网友:
先载入BIOS预设值   LOAD 开头的多载入几次 一般会出来SATA了 我的这个主板也是这样的 虽然出了SATA接口 可是接什么都不认 没办法就用着IDE口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4644-1-1.html

网友:
用PC3000调一下模块,就OK

网友:
精英 865PE-A (03年底的板)偶尔也有检不到硬盘,找不出原因。
看到 14.318 生锈,很不爽,换了,一个多月正常。
如果是很旧的板,可以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SATA硬盘,有几种可能:
1,你的SATA数据线有问题,换一根新线,
2.硬盘是SATA2的,而你主板可能只支持SATA1,
3.某些希捷SATA硬盘需要刷新固件,网上去查找,
4.SATA的时钟电路有问题,查一下时钟IC到南桥sata模块的时钟线路有否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过电源?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一下

网友:
1 硬盘和CD-ROM的IDE 对调一下
2 换连南桥供电的并联电容
3 换南桥

网友:
数据连接松动吗?  不行 就捏一下

网友:
结果怎么样呢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把IDE设成兼容模式,即SATA和PATA都可以识别。

网友:
先看看BIOS里面能不能找到盘。

网友:
这板子需要手动认串口硬盘,在BIOS里设置。

网友:
结果是我有两块精英的板子,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就都烤了下南桥,一块爆了,一块好了。

网友:
同意8楼的看法,这些问题要检查排除的,不一
定坏东西,关键是他放电了,参数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板子坏了      我的主板就是BIOS认不到硬盘和光驱却能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