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天A4800V 怎么才能装上XP

楼主(2009-06-29):
联想杨天A4800V 怎么才能装上XP 请高手指点
联想

网友:
打联想客服电话 8008108888 报主机号 他们会帮你解决的

网友:
哦 这样的呀 但是我不打呢 该怎么解决?

网友:
现在网上有专用的联想XP安装盘,用这个就可以装了。

网友:
买张或下个萝卜花园9。5版光盘 在PE里面装就行了 雨林要9。9版本的 如果是你把联想的分区搞坏了 不能引导了那就别找我吧

网友:
联想好像有专门的写保护之类的设置,必须去掉写保护才行

网友:
我也正想知道这个怎么装

网友:
有些联想电脑装深度,电脑公司装机版是装不起的,用XP安装版会有效果的,但时间会久一点,还有一点就是驱动都没装好的,建议重装前把驱动备份好,或者下载好驱动再去装系统。这问题我见到过。

网友:
bios设置里的硬盘设置改一下好像就可以了,以前遇见过!

网友(2010-02-02):
联想大多台式机和笔记本装系统时要调硬盘工作模式,不然很容易蓝屏,进BIOS找到AHCI这个东西,将它改成兼容模式(COM开头的一个单词,本人英语盲=_=),不过今天也发现一个扬天的台式机中没有这一项,而且不能从光盘引导,不过用U盘正常做就OK了

网友:
我一般都用U盘装在PE下安装,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怎么装不上?我前两天还装呢,有什么问题吗?
在安装系统前最好先把它的闪电恢复给卸载了,
要不用Ghost会出现进不了系统的问题。

网友(2010-06-25):
mcate
的帖子
那个闪电恢复这么卸载啊 ???/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