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 和 开机保护 两个超级麻烦的事情

楼主(2009-06-29):
开机掉电是 :电流起来了 但不能 持续 马上又回到 待机状态
开机保护是: 电流起来 马上变回 0V 没待机电压
大家觉得 会是 什么问题?? 该怎么修??
掉电

网友:
是不是主供电那里短路!
以前老师教过!

网友:
开机保护是: 电流起来 马上变回 0V 没待机电压
是IBM的吧,有的真不好修,自己一个T43修了N久了

网友:
感觉这些都要用波波修,表真的不好查

网友:
大多数是上电没完成。上电的时候是一个电压接一个电压出来,然后将PG反馈回EC,如果遇到有电压没出来,EC没有回收到PG,那EC就要将前面已经上起来的电也要撤回去了。因为很多芯片不能长时间处在缺电压状态。当然有些机器不这样设计,电流一直停留在一个水平,其实这种设计很不好。比如DBM这样的芯片,如果缺电压一段时间,芯片会异常升温,很容易挂掉。

网友:
开机保护的确要用示波器才好搞,多数是缺电压造成的

网友:
我表妹的那台惠普NX4000好像遇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换了南桥就好了,修了我300大元!痛死我了!

网友:
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了解上电时序,根据主板设计时序予以判定,说白了,只要知道主板的上电序,所以有上电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网友:
唐古拉之鹰 不知道你的T43好了没。如果没修好。你看看 TP 和H8 有可能有问题! 修过好多IBMT系列 都是这样

网友:
南桥虚焊了没,要不然就更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LZ你的机器什么型号???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了,昨天波波买回来了

网友:
老鹰. 你买的什么示波器, 说说, 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什么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