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显示器分辨率问题

楼主(2009-06-29):
昨天给客户新装了一台电脑,配置如下:
AMD5200CPU,2G内存,昂达A79GS主板集成显卡,
19寸LG液晶显示器,做好系统后,发现无法将显示器的分辨率设置成1440*900
因为在属性设置里面根本找不到这个分辨率,而其他的都可以找到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显卡驱动咯实在不行用安装版系统做然后一个驱动一个驱动的装。肯定能行

网友:
肯定是驱动没安装正确!

网友:
驱动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
是否用的原装VGA线啊.有些差线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驱动不对吧,
现在的机器显卡支持2中模式,看看是不是使的另外的模式

网友:
可以确定该问题是显卡驱动版本不对造成。
详细解决方法:
1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
2点击“计算机管理(本机)”选项下的“设备管理器”;
3.在右边大方框内找到“显示卡”选项并双击,此时可以看到下方会出现本机所接的显示卡;
4选中该显示卡,并点击鼠标右键,然后单击菜单中的“卸载”项卸载掉本机目前的显卡驱动,重启;
5开机后电脑会提示找到新硬件,此时将主板随机附送的光盘插入光驱;
6打开光盘目录,找到显示卡驱动程序并安装;
7安装完成之后重启即可。

网友(点评):
同意此方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处理方法

网友(2009-08-05):
重装显KA驱动,你肯定用的带驱动安装系统盘。是不是画面一托一晃的嘛,那肯定就是显KA没安对咯

网友:
有一次也是弄没有,把显示器弄成自动调整。第二天打开就OK了,奇怪。。。。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安装或者升级 即可

网友:
你做系统的时候接的不是19液晶吧?
接上19液晶做系统就ok了

网友:
装原板的驱程碟上面的驱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很一可能是 驱动的问题

网友:
有些板载显卡毛病多多

网友:
驱动重装就可以了

网友:
在属性的设置的适配器的下面不是有个列出所以模式吗,你点击下,看可以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