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显示00(急!!)

楼主(2009-06-29):
这是出现问题班

网友:
张老师在线吗?帮徒弟看一看这板子问题出现什么地方?
!!!!

网友:
好像是没复位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重点 怀疑 BIOS随坏  和 座子空焊  ECS 当年的通病

网友:
CPU 座 虚汗,我前段时间刚修好一块

网友:
加电上U,按住CPU看看!

网友:
精英板,U座爱虚焊.

网友:
没有任何的数剧!!!看板就能知道故障,个个都是高手啊!!!

网友:
怀疑是U座虚了,还有BIOS有问题。

网友:
看看U下面是不是没有针脚 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座虚焊 你上U 用手摁着风扇应该跑码 见过好几块了

网友:
478的板子多数都是CPU座虚焊导致的.因为CPU的散热长时间这样发热而导致CPU座的焊点接触不好.开机就出现FF-00的现象.

网友:
就一张照片,神仙能帮你了。

网友:
我修过这板子。座子用带灯测试过了,全部正常,换座子一换一个坏,没换好过。   不能加焊,一加焊板子受热就变形。郁闷!

网友:
U的问题,U的 主供电 时钟 RES  用假负载 测量下看看。如果正常 加焊 U座。如果还不行考虑更换下I/O看看,ITE 。

网友:
先测量全板的各关建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

网友:
精英的 SIS648主板  通病 CPU座空焊  按一下座试试吧 90%

网友:
座子虚焊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光看就能看出问题...

网友:
U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