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1803报错。

楼主(2009-06-30):
IBMT43网卡芯片短路,拆去后能亮机,但出现1803:unauthorized  daughter  card  is  plugged -power  off  and  remove the  daughter  card 报错  不能进系统。请教各位高手是哪部分出问题,O(∩_∩)O谢谢。

网友:
今天一同行朋友拿来一台IBM T43的笔记本电脑过来,他说开机报1803错误.
- D4 v& n4 b2 c(虽然购得的这块蓝牙模块为IBM认证的产品,而且模块上印着“IBM”标记及专用FRU号,但T40安装此模块后会出现“1803”错误,(一般来说,“1802”、“1803”报错是非IBM认证的无线网卡或蓝牙卡用在IBM笔记本上才会出现的),只能用相关程序来破解这个“1803”报错了。,下载的压缩包解压缩后,可以看到一个名为“jmp1802”的MS-DOS应用程序,大小不到2KB。重新启动笔记本进入DOS,然后进入“jmp1802”所在的文件夹,键入“jmp1802”(引号不用输入)并回车,破解即告完成。4 N# ?" a$ L7 g# s

网友:
看看光板会不会报1803

网友:
机器不是说插了没有授权的子卡,要求关电后把卡拔掉。你这样处理了没有。

网友:
拔掉无线网卡试试,插了非原装网卡的问题,办法就是用光盘去接bios

网友:
io问题,换个就ok,如果你能写那更好啦

网友:
我是用光板试的,什么都没插。

网友:
找个好的网卡芯片装上试试

网友:
五楼说的很正确!干了稳好!

网友:
不是原装无线网卡,   去掉或破解

网友:
是啊,楼主既然拆了网卡,出现了报错,应该再重新装个好的一试

网友:
谢谢“我是小鱼儿”换了IO就好了。顶一个。

网友:
我遇到过把无线网卡把了就好了,,O(∩_∩)O哈哈~,,,,,,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无线网卡报错

网友:
其中I/O识别蓝牙的信号有问题,一般换I/O就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