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键盘需要用上什么工具?指教下!

楼主(2009-06-30):
修理键盘需要用上什么工具?指教下!!!

网友:
首先问问你,你会不会修?你手里有什么工具?

网友:
就会接接线.我现在就是想知道要什么工具

网友:
就是那块膜的线断开了.用什么接起来

网友:
导电漆就可以

网友:
需要什么工具不?

网友:
其实修键盘只要一把螺丝刀和一个万用表就可以了 那块膜基本不会坏的 无非几个键不好使 就用橡皮吧上面的线擦亮 关键是在线上 短线的可能性百分之九十八 还有那百分之二的在那块小电路板上了 只要你用心 分清正负极焊接过关 别连锡修复的几率很高 (万用表只是查看线的通断和区分 供电 时钟 数据 地线)

网友:
现在就是有那坏膜的线断了的..可是.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把他连接起来

网友:
除了断线,导电层不良,电路坏的话一般不用修,买新的吧,才多少钱。

网友:
问下大哥 你怎么把它折断的啊 那东西是三层硬塑膜 就算折个2 ~3下也不会断啊 用导电银漆 不过我没见过

网友:
自然断..太久了氧化了吧~!我是在网吧工作的.就算买新的也不用我的钱.。。兴趣而已

网友:
维修费用大于键盘价格,薄膜没有断的话可以用2B铅笔在导电膜线上来回画几次,或用小铜丝和透明胶布贴在导电膜线上

网友:
维修成本最多也就几块吧?应该大不过键盘吧?

网友:
维修费用大于键盘价格,薄膜没有断的话可以用2B铅笔在导电膜线上来回画几次,或用小铜丝和透明胶布贴在导电膜线上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铅笔芯是导电的,不过画上几笔!!!太强悍了.

网友:
维修成本最多也就几块吧?应该大不过键盘吧?
引用 网友B:

自已的键盘坏了,维修成本很小,付出的劳动很高,还是值得的,因为是自已的键盘,自已的劳动力可以不计,如果是给别人修键盘,劳动付出远远大于维修成本了,因此不如另买一个

网友:
谢谢各位的赐教..

网友:
怎么改成已解决   编改不了

网友:
导电银漆似乎可以用在很多地方,謝謝
學習了

网友:
用导电银漆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最好还要配上KEYBOARD TEST 键盘测试软件,以便检测按键.
另外,做一个方框架子,让它的边架住键盘的边,拆开的键盘正好键帽碰不到下面,以免橡胶垫丢失,方便检修.

网友:
今天去买了铅笔回来。来回画了几笔。发现不行。电阻太大

网友(2009-09-08):
heh 用2b的 一般小毛病还是可以的

网友:
哈哈!真是高手如云呀!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