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30):
我的一个主板 插上电源 有时死活开不了 有时候开了关机的时候显示器不显示了 但是风扇还在转 请高手指点迷津
不显示

网友:
风扇能转不代表主板工作,你要看下跑什么代码,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自己搞不定,最好送去维修免的故障越搞越大。

网友:
“有时候开了关机的时候显示器不显示了”?描述不清。用诊断卡看是什么代码

网友:
什么主板

网友:
看主板代码多少再说吧,风扇转不一定主板就工作了

网友:
把显卡拔了,用橡皮擦下金手指,在试机

网友:
我说的开不了是指 没反应 等于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