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 接入电源U30就有2.5V/发烫

楼主(2009-06-30):
问题如题,接入电源,电流0.38A。一摸U30很烫,2.5V已经产生了,对比量MAX1845的一脚与TB62501的13脚经R829相通,此时13脚有1.8V。对比好主板未开机时13脚没电压。更换TB,MAX1845还是一样的,此时北桥,显卡都拔了,不知道U61的13脚有电压是不是主要原因,,,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和13脚应该没有关系,主要看看U30的外围电路,比如上下开关管等

网友:
1845的开关脚是11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人比较菜,请问上下开关管指的是什么啊,主要指那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脚没电压啊,

网友:
VCC2R5A_ON 应该是PMH4的42脚转换过来的吧,42脚量没有电压的

网友:
负载也会导致芯片发烫

网友:
可以试着削掉U30的工作条件,看还是否会发烫,再判定问题在那噢!

网友:
应该是u30有短路,,然后在查一下旁边的保险电阻,,,我昨天就遇到过相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