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40硬盘光驱都找不到。

楼主(2009-06-30):
R40可以开机只是在光驱和硬盘都找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好。先加焊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光驱硬盘电压查了吗?

网友:
通病,南桥虚汗问题.

网友:
楼上请认真点,R40 的板子 用的DBM南桥靠近内存一边容易断线,要是有料板可以比着飞线,桥都不用拆!

网友:
已经修好。加焊南桥后OK

网友:
这是R40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