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打坏的液晶显示器该怎么修?

楼主(2009-06-30):
能不能像电脑那样进行换件维修,就是说雷打坏的部分直接替换式修理,如果可以的话,雷打坏的显示器一般是坏那一个部分,要换的话,直接换什么东西就行了,谢谢大家,

网友:
我自己先顶一下,呵呵

网友:
你可以参照你的液晶屏型号 把三大件都买来 替换法试试 看看哪个坏了 然后把好的件退了 我想还没有哪个SB会卖给你吧 再说了 说不定把件烧了 你哭都没地 别省那点钱了送修吧

网友:
就是死马了,能换好就换好了,换不好就当练手了,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雷打坏的多数是电源损坏,比较好修的。

网友:
恩,谢谢楼上的朋龙,电源损坏一般换那个配件啊。

网友:
雷打坏的液晶显示器,坏在那里,故障现象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通电后,按电源键,指示灯不亮,

网友:
换电源那个小芯片,我遇到的几乎一换就好!

网友:
呵呵,楼上的,说详细点,那个小心片,谢谢啊

网友:
换电源那个小芯片,我遇到的几乎一换就好!
引用 网友A:

兄弟,还在吗,我给你发了站内短信,来了帮我下,谢谢

网友:
电源板有12V和5V电压输出吗,没有就修电源板,有就往下查,"按电源键,指示灯不亮",按键上有电压没有,按下键,电压是否会变为低电平,一般来说,电源指示灯通电不亮,电源供电正常,LED指示灯正常,那就是解码板坏了,扫描不了按键板,也就是说没有识别到按键板,MCU软件程序丢失,最起码指示灯会亮.

网友:
谢谢彩云科技,那

网友:
那我的想办法按上面说的看看,

网友:
电源的问题 先测大电解电容又没300V  然后看场效应管有没有工作 最后看有没有 5V输出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有情况的话在咨询你们

网友:
呵呵,我也是进来学习的,正好拿这个显示器练习一下

网友:
建议先用电阻测试发进行检测不然后果可能很严重哦。  还有加电测试的时候在保险上串一个220V/40W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