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辰龙S263C开机白屏

楼主(2009-06-30):
接机,开机一看白屏,外接显示器,显示器和屏都显示正常,关机,把外接显示器取下,再开,一看白屏,想了想在按功能键加F3切换,屏显示正常,进系统正常,在重启,又白屏了,关机在外接显示器,又都正常,郁闷是不是切换功能坏了,还是什么地方坏,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呢

网友:
不是屏供电问题,外接显示器,屏和显示器都能正常,不接显示器,按切换键能切换正常

网友:
把显存和显卡做了就好,先用风枪做显存,在用BGA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