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知道事啥芯片

楼主(2009-06-30):
请教这个芯片的作用,,和PDF
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最好把IC上的文字打出来,这样可以判断是什么,太模糊图片

网友:
电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你把上面英文写下来 要不怎么查PDF呀

网友:
AA-AG B还是8OT,不好意思忘记了

网友:
电管的脚怎么那么少??、

网友:
感觉像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跑跑线路就知道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这个是电源IC芯片RT8800PQV

网友:
电源IC,,QFN封装的

网友:
我心地飞翔
谢谢啊,但是怎么从芯片上面单单的几个字母来判断他就是RT8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