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6-30):
显示器被雷劈了,容易坏哪里啊?插上电源没有显示?

网友:
有没有电源?一般坏电源

网友:
先查电源电路

网友:
测整流桥,电源芯片,保险丝。一般这几个容易坏。

网友:
呵呵!电源IC肯定坏了

网友:
一般来说,电源IC肯定坏了,换了通电之前要检查周边的小元件

网友:
能不能用电源模块?有高手知道怎么接吗?

网友:
电源IC肯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