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主板断电

楼主(2009-06-30):
开机几秒后断电,还可以继续加电,几秒又断电,跑504C,去掉4PIN12V就不断电,上假负载CPU供电1。6V,上CPU供电1。2V,断电之后再加电1。4V,断了再加又是1。2V,一直重复,插上4PIN12V强制加电也不断电,可是CPU没供电,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M2N有保护措施 U有问题  开机风扇转几秒就断电
   遇到这样的M2N好几块了  我说AMD 64X2的U  也*脏话*是豆腐做的  这个月遇到好几颗坏的了
     原以为 64X2 很难坏  哎  无语。。。。。

网友:
电源坏,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2009-09-14):
BIOS座看一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插4口  不掉电的话  建议楼主 查看CPU旁边的 那些管子
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2009-11-05):
我也有一块,但是我的有时可以正常跑吗,只是掉电,把12V去掉后就不掉了,但是把BIOS去掉一样掉,应该不是BIOS有问题,今天把桥作了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好,晕。这个肯定是这板子的通病,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2009-12-18):
没错。通病。也不是cpu的问题。因为上假负载也是这样的。我这个板子是,m2n-e拔掉cpu供电4pin也是,老掉电。

网友:
查下,MOS管,电源IC,还有IO,IO不良监控部分出错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直接查桥 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28):
加热桥试下!

网友:
不是bios的事,我试过了。
这东西给我害苦了,本来是冲着华硕去,可谁知会来这一出啊,真不知道以后选什么主板。我的最后一道防线被击破了。

网友:
这应该是MOS管性能不好,或是电源IC旁边的电阻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cpu供电管都查了没有短路的。

网友:
我今天修了块板    集成的桥坏了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因为可以强加电我看换U试下LZ修好了就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