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的一块R9550---128M AGP的显卡

楼主(2009-06-30):
神舟的一块R9550---128M AGP的显卡,开机就花屏了。进系统后有2排竖线。更换完显卡上面的滤波电容和所有的显存还是 一样的花屏,花屏的位置不变!哪里有问题?怎么修?

网友:
应该还有电容短路了吧,仔细查一下RGB

网友:
用软件监测下  ,根据报错结果 分析那个颗粒以及其周边电路
外观有无损件  核心方晶有无崩角

网友:
用软件测一下把测出的结果发上来

网友:
GPU空焊或显存坏的多

网友:
查一下显存旁边的电阻吧,有时也会的

网友:
要是C区的还有坏的,就用写BIOS的办法,关掉它就行了。

网友:
GPU空焊或显存坏的多
引用 网友A:

9550  空焊的不多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