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1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可以

楼主(2009-06-30):
DELL X1的机器,外接适配器开不了机,接电池可以,本来以为是EC出问题了,可是换了一个,还是那样,仔细一量才发现,适配器的电源识别脚阻值为无穷大,应该是哪儿断线了,各位大侠有谁知道这款机的识别脚是连到哪个元器件,或者是有图纸好,问题不大,可是断线的电路,没图纸实在是有点郁闷啊。高手们,帮帮我吧。

网友:
“”适配器的电源识别脚阻值为无穷大,应该是哪儿断线了“”
你这是要修适配器还是笔记本电脑啊。

网友:
是我没说明白,是主板上的那个识别脚阻值为无穷大,我想从主板的识别脚飞一根线,可是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往哪儿飞啊。

网友:
电源座松了焊下吧

网友:
电源口中间哪个脚是控制充电的,没有也能开机,查保护隔离电路,或查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