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MX440花屏的显卡

楼主(2009-06-30):
学修显卡有一段时间了,今天修好的这块440已放了几个月,当时不知道从何下手,昨天重新拿出来整,用MATS检测,读、写错误为都是0,也没有失败位,卡上无掉件,也没有鼓包的电容,我就琢磨是不是核心或显存的供电质量不好造成的,于是换掉了这些位置上的4只电解电容,原来是1000UF/6.3V,全部换成1500UF/6.3V的新品,再测试,不花了!进XP桌面一切正常,让我碰对了!
    这种老显卡,使用时间长了,电解电容中的电解液干涸,滤波作用大打折扣,使对核心和显存供电的纹波因数增加,使其工作不稳定,造成花屏。

网友:
我也有几张MX440显卡!关机还没有拔电就拿出来弄坏了,再次上机主板提示没有显卡!怎么解决啊!哪里的故障        急~~~~~~~~

网友:
先查供电。请到[黑屏汇总贴]去看一下

网友:
反面看  最右边(靠近vga那端 )金手指倒数第2个引脚对地主值正常0.000欧姆

网友:
我有一张卡,有时候能正常进系统显示,就是亮度特别低,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查查低通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