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NQ17寸CRT,行幅宽``````

楼主(2009-06-30):
昨天接到一台BENQ G776型号的CRT,开机行幅宽,拆开把TIP122换了,还是一样,然后发现TIP的B极无控制电压。顺着线路跑下去,发现有个F423的管子坏了(我当PNP
三极管
量的,不知道是不是,也不知道如何代换,请教高手)。后来从同型号的好机子里拆了个同样的F423换上去之后,行幅还是宽。高压包电流也不大,那个阻尼
二极管
也没坏。不知道如何查了。。。。
求助

网友:
可以调节高压包试试

网友:
进入菜单能调整吗,调整有变化吗,逆程电容是好的吗,实在不行你把ROM 数据重写.把显示器型号说清楚.

网友:
注意枕校管一定要绝缘。也可以把TIP122拆掉看他的集电极电压有多少V,一般在30V左右。接上管子在15V左右。

网友:
行幅宽且不可调的检修流程一般为.断开行幅管C极.看行幅能否正常缩小.如能正常缩小.问题一般出在行幅管及其控制电路上.如不能缩小.则问题一般出在校正电路.阻尼管.

网友:
我刷了个ROM试了下,但是只闪了一下就黑了,在闪的时候我好象看到变窄了,谁有这个机器的原装ROM??
机器型号是:G776(776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