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救!!华硕7300GT 128M显卡花屏!

楼主(2009-06-30):
开机就花屏,竖道道,
系统里也花,换过驱动也是,
怎么办?
华硕

网友:
华硕EN7300GT TOP/HTD/128M
华硕EN7300GT TOP/HTD/128M

网友:
先看看有没电容爆的。早看显存。要没问题加焊主芯片看下?

网友:
请用软件监测下 然后吧结果传上来 帮你看看

网友:
不把测试的结果传上怎么知道是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