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D600奇怪的硬盘密码问题

楼主(2009-06-30):
今天一台D600的硬盘坏了,换硬盘小CASE。装好系统一切OK。重启,准备再确认一下还有没有问题。LOGO出来了,问题来了,没找到硬盘。这个简单,可能接触不良,把硬盘拔下来,仔细看那个硬盘转接头,有点薄,无簧片,无镀铜,有点山寨。可能是这里有问题吧。烙铁在每个引脚上又镀了一层锡,有一点厚。厚点好哇,插得紧。把硬盘装回去,确实有点紧了,费了好大劲硬插上去了。开机,LOGO出来了,WK,白底黑字,要求输入硬盘密码。再开关几次,有时又找不到硬盘,有时又要密码。我昏哦,哪来什么硬盘密码。以为是接头没处理好,想拿出来再看看,有点热哦,硬盘下来了,接头留里面了。。懒得拆机器,给DELL整了个电话。墨迹了半小时,先说可以给我解密码,等把资料填完,又说我不是在DELL买的硬盘没法给我解。没招了,还是拆机吧。拆开壳子,正准备去拔接头,看到硬盘下层主板上的胶纸被磨破了,一些电阻电容的引脚都露出来了。哈哈,问题应该是在这里吧,当把硬盘放进去的时侯,金属壳就和这些无件时接触时不接触的,造成有不识别硬盘有时要密码之类的不确定现像。贴了2层透明胶纸,接头用夹钳拔了好大阵,拔不动,果然插得紧,不管它了。把机器还原,开机,哈正常了。多开关几次,机背上拍几次,没问题了。交差。
      这个现像可能不是很常见,不过以后万一遇到这种问题就可以直奔主题不用心慌了。我最怕搞有显示的机器。要是小问题搞成大问题交不了差就惨了
       有点像记流水帐,大家不要看得头晕哈。

网友:
哇靠,这样也能行!强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