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G维修一例

楼主(2009-06-30):
刚开始来时点不亮(昂达A69G),已返厂修过,先目检,发现声卡有些针脚短路,不管3721先去掉短路再说了,量各对地阻值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上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真CPU,无时钟,大概量一下先换供电IC型号是ISL6566,换过后情况一样的,就量了一下VID线,有两根阻值有几欧的偏差,查了一阵后,更换83627EGH,换好后,可以跑码了,但当在CF那,刷BIOS,好了点,B1到CF循环,这TMD麻烦了,没什么思路了,乱搞了,加焊CLK还是一样,这阵子差不多花了1个小时,烦死我了,最后快放弃时无意中量了一下CMOS跳线,没电压,!!!!!怀着激动的心情换了一个换跳线帽,开机一试,OK,亮机,小小开心一下!!

打字累,希望能请版主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这样也被你弄好了???

网友:
不错啊,,,,,怎么修的,还没怎么看明白。。。。呵呵

网友:
这样也行啊!!!是楼主太大意了 ,有些板子不加电的,就和跳线帽有关!!!
最起码的维修的第一布    1    “看”    拿过一块板子 最基本的我们得知道是什么芯片组,支持多大的CPU,看跳线有没有跳错,还有,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元器件,有没有掉件,有没有断线,这些都得先看看;
                        2      “摸”   待机的时候摸 南桥 、网卡芯片、IO、1117 等芯片热不热,不加电的板子就得先量待机,1117 或待机场管的输出端是否对地短路,短路的话一般为南桥或网卡损坏;
                        3       “量”   量 CPU  内存  南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4         “跑”   跑线  一些供电 ,开机 的 线路
                        5          “换”   如果你能做到上面的几个步骤的话,有可能故障就判断出来了,最后的一步也就是更换损坏的元器件;

在这里,将自己维修过程中总结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维修得有一个流程,不能盲目去维修, 要有思路,一步一步的,直到判断出故障所在的位置,更换损坏的元器件,修好板子,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网友:
这样也行啊!!!是楼主太大意了 ,有些板子不加电的,就和跳线帽有关!!!
最起码的维修的第一布    1    “看”    拿过一块板子 最基本的我们得知道是什么芯片组,支持多大的CPU,看有没有跳错,还有,有没 ...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跳线帽坏了,不是没有,呵呵

网友:
谢谢4楼的热情介绍!
但现在看芯片组,不能判断支持多大的CPU,这跟生产厂家有关系!!

网友:
楼主在说详细一点,只要说直接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