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g不认键鼠

楼主(2009-06-30):
给客户先后装了3台新的映泰a780g的板子,出现一个问题,装好后我用一套新的hp键鼠插上,开机后键盘灯一闪就没了,之后键鼠就没反应了,然后在换其他新的旧的键鼠都不行,然后就换主板,换了3块主板,两块装上以后好了,还有一块还是不行,映泰代理商也说从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开始怀疑是hp键鼠坏了烧了主板键鼠口,可是把键鼠插到其他机子上又好了。然后今天又装一台同样的主板,装好后插上旧的键鼠是好的,然后客户要hp键鼠,我插上一试又不认了,还是上次的hp键鼠,我又插到其他板子上还是好的,怪事了,有没有高手碰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是新板所以不便修

网友:
有过,,是没有5V电压的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吧

网友:
既然是新板你先重装系统先试下   把主板放到外面 不要放机箱里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