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问题吗

楼主(2009-06-30):
我朋友有一块V星P31的主板 最进发现 有点问题 关机后就开不起来了 要拔掉电源几分钟 或拔掉电池 或不要电池  开机又正常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替换所有硬件测试,先确定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是啊你换个电源和电迟试试,要是不行你就把主板拉下来,再一个个的试,是主板问题的话,也就在电源和电池的供电路这一块

网友:
电池电压是否大于1.5如果不是换电池。

如果的话可能是话可能是bios也可能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