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替代问题求解!

楼主(2009-06-30):
求助 开关管基极的1欧电阻 手头没有 可用多大的替代?10欧的可以吗?
求助

网友:
修到现在机器我还真没有遇到开关管基极接有1欧电阻的
楼主会不会搞错呢?是发射级吧?

网友:
哦 打错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
可以的
1欧的电阻应该不难买到吧?
事实上,电阻坏主要是开路,电阻基本上没见过有短路的
只要你换上后,TL494和各路输出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就没事的。

网友:
1欧的 直接找个导线接上应该就行吧

网友:
找不到,可以用其它小阻值电阻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