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D1-X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9-06-30):
如题  CPU无供电  上下管正常,电容正常  主电源管理芯片3180芯片换过  从电源3110也换过  还有不好  什么问题,理论上说,数字电路要工作必须要满足工作条件,CPU上管有输入无输出,控制脚无电压,跑电路到从电源,由于懒得继续跑电路,直接换,从电源又受主电源控制,直接换主电源,还是不行,什么问题  这说明主电源没满足工作条件  什么问题  主电源受那个芯片控制

网友:
底座有没有出脚,没有出脚应该是底座稀罕啦!

网友(2009-08-29):
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