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加热后不吃锡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9-06-30):
当电烙铁加热后,电烙铁头的表面怎么弄都上不上焊锡,这是因为电烙铁头的表面的铜和空气接触而发生了氧化,氧化后的电烙铁头表面会呈现黑色.

处理方法:
1.上焊锡时前,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小金属盖(小金属盖可以用放焊锡膏的小金属盖,盖里放些小块的焊锡);

2.当电烙铁加热上锡温度后,先用小平锉锉去烙铁头的表面氧化层,当锉到能看到烙铁头表面出现光亮的紫铜表面时,把电烙铁的头蘸些焊锡膏或松香,就可以给烙铁头上上焊锡啦;

3.上锡时可用烙铁头在小盒盖上摩擦一会,然后让烙铁头接触小块焊锡,这时烙铁头上就开始有焊锡啦;

4.如果烙铁头表面还有未上到焊锡的地方,再回到1,如此反复去做,直到电烙铁头的表面全部上满焊锡为止.

简单的说就是:
烙铁加热→锉烙铁头→蘸焊锡膏→在小盒盖上摩擦→给烙铁头上焊锡→烙铁头再氧化→再锉烙铁头

几点说明:
1.电烙铁不用时要把它从电源上拔下,这样可以防止电烙铁养化;

2.平时焊接的时候要随时准备一把小平锉,这样会给自己的焊接带来很大的方便;

3.一般焊电器元件时,建议用那种大条的焊锡,这种焊锡很纯,焊出的焊点很光亮,而且焊锡加热溶化性很好;不建议使用焊锡丝,因为焊锡丝不纯,焊出的效果不好.

4大条的焊锡用时要将它剪成小块,方法是:
可以用卡丝钳{也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种大钳子),用大钳子前面的豁口夹住大条的焊锡的一端,当夹好大条的焊锡后,用力一夹就能剪下一小块焊锡,剪到自己够用为止.

网友:
不用这样吧,锉了还能用吗??你是用什么烙铁头呀。

网友:
白光烙铁头经过这样一整直接报废
这个方法是针对市面上10元以下烙铁的

网友:
这样整也太麻烦啦,

好头一下就报费了吧。。。。。。。。。。。。。

网友:
直接用20W的烙铁,不会有以上问题

网友:
那是已前在電子廠工作時用的一種方法說來都有三十年了

网友:
学习了.虽没遇上但还是顶了

网友:
报告,挫了以后也能用,但要麻烦得多。

网友:
我也是用挫但是烙铁头不要过多久就越来越小了

网友:
算不錯的方法,不過要非常小心銼刀銼壞烙鐵頭喔...感謝分享!!

网友:
好的烙铁头这样搞了.过不了几天又要挫了.烙铁头上面度了层保护层.一挫掉氧化更快.以前我也这样干过.后来我们老大和我说了这样不好.就少这样搞了.一般就用高温海棉上洗洗.和松香里洗

网友(2009-07-30):
象白光这种头子,你一锉烙铁头就完蛋了。。。这个方法不能用。
楼上说的对,用高温海棉上洗洗.和松香里洗。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实践过,但对于咱用得一些白光头 不起作用
效果会越来越差 最后只能换头
保养是最为重要的 不要等氧化了再去处理

网友:
又学到一招,还是预防为主

网友:
方法不实用 的撒、、、
一个头就十几块,挫下就可以了???
还是不要了吧

网友:
弄的真的糊涂了

网友:
挫是不科学地,不是最好的方法,以后氧化更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