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BN工作条件(已解决)

楼主(2009-06-30):
一H3C交换机电源板无输出,检查220V交流电经整流滤波后有300V直流输出,但开关管无输出,查D极有300V,但G极0V,查电源芯片UC3843BN的6脚输出也为0V,查UC3843BN的7脚VCC有8.5V的电压。

结论:电源IC供电正常,但无控制电压输出,于是同型号替换,故障依旧。

查IC周边元件也正常,没思路了,请大家指点一下UC3843BN工作条件?

终于搞好了,就是IC的7脚的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了,之前拆下来测发现没有漏电,能正常充放电就以为是好的,没测容量,今天再测发现原来100U的电容只有20U了。

后来修的几个同样的开关电源发现该电容容量变小还会引起通电后很久才有输出(1-5分钟不等,或都没有输出)。

之前分析电路时还有一个误区,其实3843 6脚输出的脉冲电压(即开关管G极电压)万用表是测不到的,还有开关管的S极串了一个很小的电阻后接地,所以电压也是很低的,几乎测不到。害我以为是3843没有控制电压输出,导致开关管没有工作。

网友:
查输出端有无保护,更换光耦,查tl431.

网友:
更换光耦与tl431 还是一样。怪事了。开关管没有击穿,输出的二极管也正常。

网友:
查D极有300V,但G极0V,查电源芯片UC3843BN的6脚输出也为0V
------------------------------------------------
说明UC3843BN工作不正常。工作条件自己查PDF,我的记性不好,也不太记具体参数,都是修的时候去看。

网友:
假如换上的是新的ic,考虑还是供电的问题居多吧。这个8.5v是从哪里来的?自己跑电路,一般都是两路供给vcc的。

网友:
8.5V是从300V经两个6.2K的电阻降压得来的。我用的是全新的UC3843AN来替换,查过PDF 3843AN 与3843BN是一样的。

网友:
看了你提供的PDF和UC3842类似,你用个12V直接给7脚供电,然后测量各脚电压,和PDF对比,很快找到问题。具体的原理和分析论坛里都有。

网友:
对于3842,3843的判断简单,接一外接电源,除了供电和地以外都有抖动的电压就ok,如果保护电路都齐全就都要检查,G极的稳压管,D极的尖峰吸收,负载是否短路,维修中常见是保护电路和负载短路。

网友:
还是没修好,8脚只有1V的电压。
把芯片拆下来,直接加12V的电压在7脚,5脚接地,这时8脚有5V的电压输出。但6脚依然是0V,其它的都是只有0.3左右的电压,没发现有跳动,难道买了个坏的3843??

网友:
芯片估计是坏的,3843还用买,做维修的废板上大把的有

网友:
理论上说2个6.2k电阻绝对不可能将300v降压得到8.5v的电压,一般这个电阻至少是200k,这是很多电源ic的共识。vcc的第二组供电不知道你有无找到,这个供电才是主要的,找不到你就不用修了。
单独把芯片拆出来测试不可取,因为rt、ct脚都是空置,芯片没有设定的频率可能无法工作。你只能在路加上一个12-15v的电压试验。感觉你的问题始终在供电方面。这些也是最多见的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 大只铑  一路来的帮助,明天再跑一下看是否还有另一组供电。
但这7脚的两组供电压我还是没有理解,为什么要用两路供电?这芯片的功率又不大,既然7脚正常的8.5V电压没有被拉底,查另一路供电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种正激电源的ic一般是双供电的,其中由300v高压分压后获得10v左右的启动电压,经过一个电容的蓄能,所得的能量足够进行第一次输出驱动场效应管,但这个分压因为经过很大阻值的电阻,并不能持续提供足够的电流,因此必须在启动后从第二组供电电路获得持续充足的电流。第二组供电一般在辅助电源反馈绕组取电(atx电源多是这种结构),或在主开关变压器上绕一个反馈绕组,当第一次输出后就马上有能量反馈支持以后的工作。很多电源为了节省成本干脆连启动电阻都省掉,单独一个辅助电源供电,然后用光耦控制开关。假如第二组供电有问题,这个电源无论如何动不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执心的讲解,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一定要把这电源修好,要不对不起人民群众了。

网友:
晕了,还是没修好。
更正一下8.5V是由两个62K的电阻串联起来分压得到的。
在主开关变压器上有一个反馈绕组,电压经由一个10欧的电阻和二极管加到IC 7脚。检查没发现开路,但IC就是没输出,负载也没有短路。会不会是开总变压器内部短路???

网友:
在主开关变压器上有一个反馈绕组,电压经由一个10欧的电阻和二极管加到IC 7脚。
-----------------------------
应该还有个电容10-20UF滤波的。

会不会是开总变压器内部短路???
-------------------------------
这个概率很少。

你还是把周边的元件认真检查下。

网友:
检查两个62K的电阻有没有变质,IC的7脚的滤波电容,IC坏的多

网友:
感谢楼上的各位大哥,终于搞好了,就是IC的7脚的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了,之前拆下来测发现没有漏电,能正常充放电就以为是好的,没测容量,今天再测发现原来100U的电容只有20U了。

后来修的几个同样的开关电源发现该电容容量变小还会引起通电后很久才有输出(1-5分钟不等,或都没有输出)。

之前分析电路时还有一个误区,其实3843 6脚输出的脉冲电压(即开关管G极电压)万用表是测不到的,还有开关管的S极串了一个很小的电阻后接地,所以电压也是很低的,几乎测不到。害我以为是3843没有控制电压输出,导致开关管没有工作。

网友(2009-09-27):
楼上真是高手。我修了一台H3C。也是同样的毛病。已经修复。非常感谢。

网友:
兄弟   我前几天还发贴说了

我也是看了这个帖子   直接换了12个电容   立马12台全好

他感谢你了

网友A(2022-04-21):
我也是更换主滤波电容,立马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