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通病求助。

楼主(2009-06-30):
昨天接到一ASUS Z99L  进水,,客户描述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有时会死机,进系统测试和客户描述一切相同, 拆之,看到ISL6227被腐蚀掉一引角,换之,之后出现如下故障
开机器后 出现checking nvram .. 停住,档机。修改BIOS设置退出后档LOGO,最后关机后,把电池卸下后再装上,故障依旧。

下面我来发出按过F1之后档机的画面。

网友:
摆渡查过此类提示,ASUS的出现很多此类问题,但是放电或者换回原装内存都解决。。。
内存换过,外设拆之,电池放电,都未解决此问题,再次求助各位修过此问题的大哥们给点经验。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此问题,直接给客户讲了,让客户直接跳过的。没有解决!!!!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bios 跳线帽氧化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按F1就挡在我上面发的那个画面了,跳不过,按F2进COMS退出之后就挡LOGO,要放电,然后这样循环。

网友:
换一个CMOS电池试一下

网友:
首先客户拿来时测了一下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不会出现现在这种现象。
拆后用洗板水清洗过2处腐蚀的地方,也仔细观察处理过后的线路了。
CMOS电池的更换是肯定的,
我觉得现在这种问题腐蚀断线的可能性已经减小到最低了,起码沾到水的2部分我已经精心的处理过的。

网友:
有谁修过此现象的高高手进来帮忙说明下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太难搞啦,也想知道怎么搞,继续关注答案

网友:
查查COMS电路。。。把电池也换掉看看

网友:
你升级一下BIOS,还不行可能南桥有问题,以前我修这样的升级一下BIOS就可以了,这个好象提示是USB出错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说,按照你说的现象应该查一下COMS电路,咱也不知道机器进水的情况,,是不是进水的地方都 处理了,,看看腐蚀的地方是哪部分的电路,最好再清楚点,祝你好运。。。。。。

网友:
哪位大大认识ASUS内部人员,,估计这个他们内部人员知道怎么搞,,。。感谢楼上各位大哥的答复。

网友:
南橋換掉就好啦

网友:
诺言  你压一下键盘的中间试一下也就是显卡桥。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键盘控制芯片,试一试。我在修理ibm本本时碰到过一样的现象。也是进水的。

网友:
刷个BIOS可以好的

网友:
LZ把你原来的ISL6227再换回去,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一方面上

网友:
  BIOS目前是刷不了,580U前2天刚坏,拿去修了,CMOS电路我查过了,一切正常,现在觉得BIOS和SB的可能性是大点。

网友:
BIOS中把checking nvram 检测关了 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试换个试下

网友:
对于华硕主板  ami  bios的  也是经常出现  以上情况  检测NB

个人观点

网友:
肯定腐蚀了零件。线路了

网友:
哎`,实在无奈,等待老板娘和客户协商。再做最后的决定需要不需要发桥过来。

网友:
换个桥 这样的小事情 还要商量 哎 什么社会啊

网友:
还是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换个桥 这样的小事情 还要商量 哎 什么社会啊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本来就是很无奈,是吧大鱼师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说的,你的CMOS没有设置好吧?USB找到什么了?

你看有无:忽略错误报错的选项。。一切错误不提示。。

ASUS主板CMOS挑剔的狠,今天换个风扇。ASUS也说风扇不对,报错。。我跑CMOS把风扇报错error 给忽略了,ignore

网友:
是啊,我开始也是这么认为是BIOS里面设置某项,但是找过好几遍,怎么设置都不行。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难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哪里干电脑的??

我以前的女朋友 ,也叫诺言

你找个伙计帮你看看,咱们搞维修的师傅,凭经验注意太厉害

我有时,修不好的,让徒弟帮看看,居然都好了,而且还是小毛病。。只能说明我的耐性不够,小问题没注意,

网友:
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和刷下BIOS试试 容易的开始
不知道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换个BIOS 应该会好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希望能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你可以拍一下进水处的照片发上来看一下,要正反面的,有条件的话可以裸板加CPU+内存开机看看情况,需要看到板子才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哪里干电脑的??

我以前的女朋友 ,也叫诺言

你找个伙计帮你看看,咱们搞维修的师傅,凭经验注意太厉害

我有时,修不好的,让徒弟帮看看,居然都好了,而且还是小毛病。。只能说明我 ...
引用 网友C:

没想到那么巧,你原来女友也叫诺言。。。。。。 那我做做个手术之后做你女朋友吧   ,机器我们店里的都看了,师傅也看了,现在大致就定在上面说的那几个地方,明天把腐蚀部分照片发出,不会是腐蚀的原因了,很轻微。

结果现在还没出来,机器一直放在一边,没办法,还十几台客户急着要,BIOS也没办法刷,编程器还没搞好,等把急的本子搞完在慢慢研究这个。

网友:
CMOS资料丢失

网友:
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46# 建华豪

网友:
以前遇到过作息通好了

网友:
修东西不能急的

网友:
照片来咯。,就这部分进的水,被腐蚀的IC换掉了,没任何断线`,所以可以基本排除断线问题`。

网友:
这类问题我也碰到过很多次,我次过刷新BIOS,换过南桥,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觉得还是COMS电路那里的问题比较有可能出了问题,我想应该还是断线吧

网友:
南桥下面有进水生锈吧

网友:
看进水的地方是否靠近桥,否则不建议动桥!!

先刷Bios看看吧!可能进水后哪里有短路后bios数据破坏了!

做桥的话,我一般都确定桥问题后才做!!!

要么就实在查不出了。。又怀疑桥虚焊或桥坏的话才做!

网友:
空板加cpu加内存开机看看,那个画面能过不?
ps:你量一下照片上6227右边那个三只脚的类似于mos的那个东西,在小电容旁边,电容量为2.2uF或者4.7uF,那是个双二极管,一脚那边是正,两脚一面那边为负,那个有可能有问题,是给6227提供+5V用的,防止系统电流倒灌,先看一下。另外6227周边的电阻最好也看一下。
6227用来产生1.5V给北桥、南桥,1.05V给北桥、CPU、南桥,量一下这两个电压,误差不能超过5%,否则有问题。
测试后再说下情况。

网友:
学习中    进水机器不好搞啊

网友:
这样不大好修呀。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啊,好不好说个 结果啊 ,不会是修好了就不说话了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是雷打的

网友:
给大家说声对不起,因家里有事,回家半个月了,那机器现在怎样了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BIOS不会拆一下机就出问题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刷BIOS  一般能解决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