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680外接耳机无声(以修复)

楼主(2009-06-30):
  前几天客户送来台ACER3680的本子,故障是开机后内置的喇叭工作一切正常,插上耳机或者音箱没有声音,测试过程中,把机器合上待机后,在打开外接耳机使用一切正常.当时感觉可能是声卡这块电容或者供电有问题,在论坛找到图纸,根据图纸,测量声卡,MAX4411,LINEOUT接口的供电都正常,开机进系统,只要待机后开机放歌CN28的第1脚和第4脚都有波形,但是关机重开后测试一点反应也没有,声卡,MAX4411,LINEOUT接口的电压又测试了一边都正常,,没办法,就顺着LINEOUT接口往下跑线路,刚开始直接换掉C673和C676后开机测试OK测了一天也没有问题,打电话让客户拿走后客户用了两天有拿过来了,没办法接着修吧,刚开始怀疑换的电容有问题,有把C673和C676换了一次,装好后测了两天果然又不行了,就接着顺着HPL和HPR这两条线路往下换,看图纸这两条线路跑到MAX4411了,直接更换MAX4411,更换后又害怕再出问题,把声卡AOUTL和AOUTR线路上的C681和C669也一起换掉,测了5天了外接音箱一直正常,到次总算修复了,不过心里还是有点发毛,希望客户不要在用着出这故障给提过来了,挣点钱不容易呀~!

在这,还要感谢无边思绪大哥,这段时间修本子,好多问题都得到了无边思绪大哥的耐心指导,在此再一次的感谢
`1

网友:
虽然修复了,不过对声卡这块的原理还是不太懂,弱弱的问一句LINEOUT接口显示的DRIVE IC 当插上耳机时第十脚就回出来3V电压,这个是不是用来切换内置喇叭和外接耳机的,谁能给详细的讲解一下,先在这感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给解释一下呀???

网友:
我不换U44 直接飞线把它屏蔽了,还省个料。上个月修的到现在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
好像那个MAX4411芯片本身有问题需要把他换成4411E的芯片不换成4411E还会有返修不过要等短时间其实问题就是那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请问4楼大哥,怎样屏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