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NF4 主板不亮,代码50 4C

楼主(2009-06-30):
2块板相同故障!测试卡跑码 50 4C 电容没鼓包的(也换过,可以排除电容)桥也加焊过!电池也换了。BIOS芯片也用正常板上的替换了。该怎么处理,请各位指教。

网友:
前面的代码是啥?     估计桥没加焊好

网友:
通电后测试卡 由  4个横杠 --  --  直接跑到 50 4C

网友:
就是桥虚焊了,你应该没有加焊好。 从新拆了从植锡,从做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