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CPU

楼主(2009-06-30):
今天有两块板,各部位电压都正常,为何还会烧CPU?请有经验的师傅请教下

网友:
个人建议:可以看CPU上面各组的电压,是不是有超过其额定电压噢!

网友:
还有信号有没有短路对高电压短路的。

网友:
是瞬间烧呢还是开机一段时间后烧?

网友:
说详细一点嘛!有好多方面引起

网友:
有块板是没有复位信号,有块是AUDIO不良的,按理来说之前他们在用的时候都不会烧CPU,为何我一安装上去一开机,数码卡都是00了,测量了VCORE,VDD,还有其他的供电都在规定范围内,而且波形也正常.觉得很奇怪,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人能指教下.

网友:
数码卡00不一定就是CPU烧了啊!

网友:
你的u烧没烧都还没确定

网友:
烧了,换在别的板上也是一样,显00

网友:
462的U  散热片没上好

网友:
是不是那里短路了,还是电压电流太大了

网友:
估计是电压太高了。

网友:
那是电压太高了。找CPU供电电路

网友:
电压都正常啊,郁闷的就是在别人那里是可以开机的,到我这CPU就挂了